求救:联想E42 不开机

楼主(2010-02-26):
手上有两台联想E42的机器,待机电流为0.04  按开机电流无反应,电源灯能亮5秒,3.3  5都正常,开机的时候没有1.05和2.5, 换IO  南桥都无果  还是老样子  希望大哥们给点意见?

网友:
主板是不是进过水,这主板很容易断线

网友:
待机正常,开机可调电源电流无反应,开机键是否能正常触发,开机芯片输出那端有没有跳变?

网友:
两台  一台是进水的  一台是没有进水的,故障是一样的,  开机电流没有变化

网友:
呵呵,仔细看有个19V的地方断线了,具体的忘记了

网友:
具体把E42的主板照个图片,我和你说那点断线

网友:
可以查查IO的共作条件,楼上说的19v是只的公共点那里吗,按描述看来没断

网友:
我这个机器也一样啊,什么都正常就是不开机。。不知道是哪的问题了。那个高手给个建议啊

网友:
有 3V  5V  怎么可能是公共点短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