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闪黑

楼主(2010-02-26):
讯景显卡  Geforce 5200   128位  256M  在使用过程中偶然会有闪黑,开机检测代码有时会停在13,说明说显卡内存故障,求助怎么测量和维修!!~

网友:
在本版块 发帖
尤其讲post 卡 代码的时候
一定说明主板 bios类型

你这个问题可能是 dc-dc电路的问题
或者核心虚焊

网友:
请说明测试平台,然后发出测试结果

网友:
显卡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