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真奇怪!!

楼主(2010-02-26):
945主板,,,第一次开机能开开,  开机还认不到硬盘,一关机就开不开了,一直都是内存报警!!要断电10分钟之后才能开机,开机之后还是不认硬盘,还是隔10分钟,,,,不知道什么原因,,两根内存都没问题! 试过了,  硬盘也是好的!!

请大家关心一下!!

网友:
十有八九是南桥有问题,手上也有一片915的也是一样,

网友:
清清CMOS  刷BIOS 试试

网友:
一般是供电不正常

网友:
先简后难,BIOS试试

网友:
能进系统的话  把BIOS 恢复出厂设置  我想 就可以认到  硬盘了

网友:
到现在也没修好,哎。让客户换了一块板子,把他的板子留下了,我自己慢慢研究下,  出结果了一定告诉大家

网友:
路过了,学习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37778-1-1.html

孤帆远影 -20 恶意灌水

网友:
清COM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