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F 网卡的针断了几根

楼主(2010-02-26):
华硕A8F 网卡的针断了几根 怎么办啊? 换个网卡d多少钱?
华硕

网友:
建议买个PCI转的就挺好,

网友:
换个PCI的也不贵,,,

网友:
方便的话换个USB的。

网友:
就直接弄个USB的好了,大概是二十块钱吧

网友:
USB的不爽,容易碰到掉线。如果想省钱还是PC卡槽的那种。不过换个网卡芯片最好。

网友:
各个地方的价格不一样啊 你想换还是找个体用的啊USB的最方便了

网友:
100-200之间是比较合适的价格吧.
具体还得看是断什么地方.要换哪个件.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网卡接口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