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 Office 510维修程序

楼主(2010-02-26):
ME Office 510 传些新机清零软件

ME Office 510.rar

网友:
运行了一下程序,可以运行。由于没有这款机型,所以无法验证。不过看文件结构,是可用的。有机型的朋友可以验证一下。

ME Office 510维修程序

网友:
ME1+用C45清試試

ME源于“My Epson”的前两个字母,EPSON充分考虑到能让中国用户喜爱这款入门级的打印机,为其量身定做的新产品品牌,在其它地区均没有销售。

ME系列在其它地区没销售,但其维修手册与其它地区机型是同一本,应该只是主机板程序片不同而已其它电路构造都一样

使用清零软件,如可清的话只操作废墨归零这部份,不会使用软件者其它如EEPROM考贝重置不要乱按,会改变机型

网友:
这个程序还是不错的,方便我们平时帮客户处理机器,还可以收费用

网友(2010-04-09):
请问一下应该怎么使用。为什么我点清零的时候 上面显示 communicate 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