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郁闷,拆笔记本螺丝滑丝了怎么办啊?

楼主(2010-02-26):
今天接一客户的DV5000
笔记本
开机指示灯闪了几下就灭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准备动手做手术。谁知拧螺丝拧到电池背面的几个小螺丝时。竟然全部都滑丝了。现在也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尖嘴钳也不好拧。哪位仁兄有什么办法把他搞出来啊?郁闷中!
笔记本

网友:
所以工具要好!

网友:
找个台钻, 用合适的钻头钻掉! 一定要台钻, 定位容易, 可以控制钻入深度!

网友:
如果底座是塑料的用烙铁加热就可以解决

网友:
把那几颗螺丝直接打穿

网友:
支持楼上说的,用烙铁加热。

网友:
前天修了一台富士通的老机器。也是两个螺丝坏了,没办法只好用烙铁把它烫一下,再用大小适合的一字螺丝刀搞定,外壳也不会有损伤

网友:
台钻。冲击力太大了。就算对得很准。也会有偏的时候。必竟人家的本本本是很新的啊!不是办法啊。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热火枪?

网友:
如果有空间的话,直接用割线刀。这个方法很好弄的

网友:
用小锉刀,挫成一字口,在用一字改锥取下来

网友:
看你有什么条件了啊楼上的有的说用烙铁烫这个方法好使但是要真对塑料的啊

网友:
我通常在滑线的螺丝上用酒精刷干净,再用螺丝起子置在螺丝头正中,周围加锡,冷却了,螺丝起子一扭就和螺丝一起上来了。

网友:
好方法,以后碰到螺丝坏的可以用这几种方法多试几次

网友:
螺丝着锡吗

网友:
无边思绪
螺丝能着锡的,如果螺丝是深入塑胶壳内的,我觉得烙铁加热的方法不错。

网友:
斜口钳试试

网友:
烙铁加热法最好,至少目前我没找到更好的办法

网友:
又学习到了,不过遇到这种机会比较小!

网友:
轻轻敲,如果有位置可以用工具钢的前面磨尖的起子试试,用刃口产生磨擦力。

网友:
我觉得先把其余的拆开然后撑着盖子慢慢拧就可以出来!

网友:
用小锉刀,挫成一字口,在用一字改锥拧下来
支持这种做法,用小铁局也可以

网友:
我一般也是用焊锡焊住镙丝刀再拧

网友:
要是不深的话用小的三角刮刀就可以

网友:
对这些我先把锣丝帽上加上锡上去,加得正好把罗帽沾住,然后把锡加多点让它团起来,然后用尖嘴钳夹住拧出来,不过有时不管用,就要用暴力了,用是钻!直接把罗丝打穿

网友:
用锡加镙丝倒是比较好的善后处理方法,但最好拧时用合适的工具,要不时间老是用在善后,维修时间成本就高了。

网友:
大概是螺丝生锈了,先滴点汽油,柴油,或松动剂油,等一段时间后,用锤子加螺丝刀,轻轻击打,使之松动。然后再用硬度好点的螺丝刀再试着拆除,这样做虽然慢点,但不什么损外壳。LZ要吸取教训,一是要用硬度好的螺丝刀;二是在第一个螺丝滑丝的时候,就要考虑去换把螺丝刀了,而不是继续拆下一个,而导致问题扩大化。

网友:
滑丝确实是个头疼问题!建议用外热式电烙铁芯改做个螺丝刀!用起来很方便的....

网友:
上面说的方法真多呀,用的最多的就是烙铁烫了。

网友:
如果是小一点的螺丝可以考虑用平口的螺丝刀试试,或者用六角的,如果在塑料里面的也可以用平口的螺丝刀在旁边的缝里轻轻的挤压,使得螺丝变松,多弄一会有效果的,或者用电动螺丝刀在上面转,转的目的是为了让平口螺丝刀能够使用,最后一个方法就是用烙铁加锡丝了,这个方法只能用在螺丝旁边没有塑料的情况下,在螺丝上面放烙铁涂锡丝,使锡丝融化在螺丝头上足够多的时候尽量用小的十字螺丝刀一下插到锡丝里面 ,待锡丝凝固后就可以转动螺丝刀把螺丝拿下来了。一次可能不能成功,多试几次,不过要控制温度,

网友:
什么都不用,买把好螺丝赶快子就行了。买三十元一把的那种那是相当的好用

网友:
用电钻装很小的钻头逆时钟打,我试过还不错,只是要拿紧点,HP的机子镙丝好差

网友:
今天拆了个HP1501的本子后壳上有个螺丝滑了,办法试了N多,最后用电钻钻掉了。

网友:
螺丝丁上加点锡  用一字螺丝刀弄出个印 在拧就可以了

网友:
好方法真实用

网友:
没办法只好用烙铁把它烫一下

网友:
直接电钻钻  吧   我们都是这样   滑丝的螺丝我们都是用电钻!!!!!

网友:
用烙铁把它烫一下  但要小心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