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478板,跑DO

楼主(2010-02-26):
上假负载测CPU内核电压0V,上管没有控制电压过来,测上级电路,驱动IC6.7脚,无电压输出,换了一个IC,还是没有电压输出,是不是总驱动IC的问题,好像是ADP的芯片,手上没有这种芯片,请高手来说说,还有没有其它的可能性?

网友:
你上真U跑什么代码?

网友:
上真U,还是一样跑D0

网友:
你得查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跑线路

网友:
换CPU供电芯片

网友:
测一下是否短路,还有就是没有电压输出可能是VID问题,I/O或桥芯片量一下

网友:
我还是认为是主控芯片的问题,先换一个看一下,再找下一个

网友:
首先是总驱动芯片先工作的 在带动从电源芯片 应该先换大的 测量其供电 不行就断开法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