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华硕K8

楼主(2010-02-26):
一台主机主板华硕的,硬盘是IDE80G 的,装系统分区什么都正常,ghost系统也没问题,就是ghost完后重启就会死掉不动,进PE系统也是一直停在正在进入PE系统那里就不动,请教这是什么问题啊?头都大了

网友:
用最小系统法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硬盘是没问题的!

网友:
如果U 座是BGA封装的话,可能虚焊,还有就是桥虚焊,再有换个U 试一下,内存换过了吗,检测一下

网友:
AMD主板桥容易出问题,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