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V3000出发后掉电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0-02-26):
今接到机子通电以后大电流,查电路换掉一个电容好了,出发以后有6秒左右就掉电,查各个工作条件都正常,各个电压都出来了,搞了一下午就是查不出来请高手帮忙!!!!!

网友:
查各个工作条件都正常,各个电压都出来了  这个说的太绝对了,还是仔细查一下,受控的2级电源,和Powok等信号,估计还是那个条件不符亮机的条件

网友:
DELL 的DV3000 没见过 有这型号吗

网友:
DELL 有DV3000这个型号么?是惠普的吧?

网友:
开机大约有6秒才掉电的话,电流达到0.8以上很有可能是不过CPU或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