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主板南桥或是北桥的时候焊盘总是脱落几个点,不知道为 ...
拆主板南桥或是北桥的时候焊盘总是脱落几个点,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2010-02-26):
拆主板南桥或是北桥的时候焊盘总是脱落几个点,不知道为什么?
用的是锡炉拆的,有什么好的办法防止吗? 谢谢。
主板

网友:
可能是空点 没有用的容易掉

网友:
你下芯片要把板子预热一下,不然就会出现掉点的

网友:
没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请问你是用什么工具 是BGA 还是怎么医用炉子 如果是医用炉子的话 你感觉温度达到了 先用镊子轻轻的碰下芯片 然后感觉能动了 在用镊子去拿芯片 效果可能会好点 或是有个旋转风的 风枪在上面持续加热

网友:
张小宇2010
最进拆了几个BGA 全都是掉点,会不会是板太潮了,需要烘干 ?

网友:
可能是空点

网友:
等周围的小电容都容化了,你再往起拿桥

网友:
要多加点助焊剂,还要让桥充分加热后,再往下取桥,推推桥能轻松动了,再停几秒钟再取,应该掉点的可能性会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