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杂牌9550显卡花屏的最终原因 已解决

楼主(2010-02-26):
显卡:杂牌9550

故障现象:花屏 A40--47......  B0--7....报错

处理过程:首先观察外观,有3颗电容鼓包,换之,线圈对地阻值5 没有短路 上电测试,核心供电1.6V   正常 显存供电2.6V 正常 上面有两个1117电压 1.8V 具体是上面供电?还不清楚。可能是VDAC、VDDC 供电, 可以点亮 在DOS下也花屏,不算是大花,基本可以看清字,用R3MEMID测试 报错位置 A通道40-47......... B通道0-7.........   没有办法!由于B通道是0开始报错  只有先查 A通道了 下面是显存的分区 显存分布是饼哥教程里面的。
这块显存的分布上图是一样的,A40-47......报错      于是和好的显存A24-31更换一下   故障依旧 报错位置还是A40-47.....最后饼哥给我说A32-63和A0-31两颗显存对换一下 对换完成后,A通道不报错了,
开始查B通道0-7....... 打值  显存16脚 20脚 47脚 51脚 都是正常 355左右,后来还是替换B0-31和B32-63的显存替换了一下, 这次是A通道和B通道全部报错,崩溃
由于手头显卡比较少,练手的机会不多,如果不找错问题所在,就少了一次实践的机会,没办法继续,后来就开始查打值B通道的地址线,显存的28脚 也就是地址线 阻值 600多和别的明显不一样!跑线跑到一个150的排阻,在线测量电阻200多,和别的明显不一样!别的都是6,吹下来更换了一个,阻值正常,28脚也是355左右了!上机测试,还是A和B全部报错!想到刷BIOS,刷完BIOS 以后 这次是B通道0--7......报错
地址线打值:当打到显存28脚的时候,阻值600多,别的是355,跑线跑到一个150的排阻,阻值还是600多,没多想换了再说,上机测试,故障依旧,郁闷,由于显存都是对换过的,害怕虚焊,拿镊子拨了好几遍,没有问题, 没了思路,痛苦啊!没办法继续打值,当打到B通道显存31脚,32脚的时候,表笔放上去是324,拿下来在放上去是355,一会324,一会355,按压PCB板,阻值一会一变,以为是PCB板的问题,这个时候基本都放弃了,后来想到150排阻的问题,跑线果真到了150的排阻,测试阻值355正常,无奈,最后不报任何希望把150的排阻全部加焊了一下,正面4颗,反面4颗,上次测试,还是花,软件的测试结果让我心里猛的一喜,报错位置为B48--55后面没有带.... 说明这一组数据位有问题,打值16脚,600多,20脚355,不正常,16相连的是150的电阻,不是排阻了,加焊!上机测试,不报错了,跑3D也没有问题,心里那个爽啊!痛苦并快乐着,拿天那水刷了一下,又测试,有一个数据位报错,具体是什么位置忘记了,加焊相连的电容,OK 上机测试无任何问题。中间出现了好多次A和B通道全部报错的情况。

维修总结:个人的思路有一定的问题,一直只想到显存坏和PCB板变形或GPU坏造成的原因,根本没有想到与地址线和GPU相连的150排阻虚焊出现的问题,看来以后要多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以上是个人的总结,如有不对,请大家批评指正。

下面这张图是这片显卡排阻和电阻虚焊的位置

网友:
感谢LZ经验共享

网友:
耐心+坚持+清醒的脑袋=成功

网友:
看来杂牌pcba的工艺问题很突出,拿到手先目检。

网友:
我要是拿到显卡要是没有电容鼓包的话,就直接压芯片,不行就可以扔了

网友:
我也是一样,从来没修这么仔细过

网友:
多练习很重要,DDR1的特别是杂牌的显卡,显存旁边的小电阻坏的多

网友:
本人修显卡没什么经验,基本上都先测下这些相连的150的电阻先的。

前几天修一块杂牌的GF2的显卡碰到难题了。相同的去测那些100的排阻,发现其中一个100的排阻中间2脚阻值为0,左右2脚为10,正常的。找来相同型号的排阻,量过正常的,给换上去,结果换好后再测,中间2脚还是为0?难道其它电路(比如显存芯片)有问题,会拉低这两条线路吗?

网友:
如果有高倍的放大镜是不是可以看到虚焊呀??我昨天用2倍的放大镜不好用,不知道10倍的能不能看到虚焊

网友(2011-01-18):
这个显卡我经常的调换显存 经常的大花或者报错的通道更多 也没脱焊的 这次知道楼主的细心 下次一定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