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不触发··求救··

楼主(2010-02-26):
一块精英主板·P4M8OOPRO-M不触发·是V/A的芯片·  《开机是: 门电路和南桥开机的》一般不经过IO··
有待机3.3v电压·
               短接绿线可以触发··但是复位灯常亮·
实时晶振有0.1  0.2 V的电压
本来是好的板子··放在包里·回来开不了机了·
  跑开机线路··14脚经过一个电阻再到一个APM4500芯片的3脚···
请教··APM4500芯片也有参与V/A芯片的开机的吗?

网友:
和我的这个板子是一样的啊, 我的也不好使了。

网友:
4500是供电吧?

网友:
是不是哪里松了 比如电池座虚焊了 或者南桥虚焊了

网友:
测南桥晶振波形,是否起振,南桥虚焊的多,晶振两脚之间压差0.3V左右

网友:
复位不正常,先查各路供电是否正常,cpu内存,在查时钟电路,最后查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