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M800-M7点不亮

楼主(2010-02-26):
主板型号同上,故障是开机点不亮,诊断卡显示EBEA,到EBEA的时候就停住了,过几秒钟又重新启动了,代码总是这样的无限循环,不过从刚开始上电屏幕就一点什么显示也没有,上假负载测CPU电压均正常,有可能是哪的事呢,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
检测不到内存,查内存电路,cpu空焊也有可能

网友:
CPU座虚焊,加焊

网友:
内存吧,你查其供电,时钟及ad线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上正解,首先检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如果都正常打到北桥的数值。无问题的话刷BIOS,最后换IO。如果还不成那就是楼主点背了,打全板的接口数值确定芯片组好坏,遇到问题BGA了。

网友:
首先换个内存试试,其次再看内存的工作田间是否满足?最后是刷BIOS,换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