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11 不开机 ,用电源不开机用电池开机。

楼主(2010-02-26):
东芝M211用电源不开机,用电池开机正常进系统使用,把电池拔了 用电源待机电流0.02 按开机电流上到0.75这样就掉到0.03 再次按开关没反应电流还是O.03 , 隔离应该没问题,19V 正常输出,系统电路也有3.3V待机输出 。但同时用电源和电池时自动上电,电流表跳到0.75又掉到0.03反复这样。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此故障。如何下手解决。 比较急,在线等待解决方案。 万分感谢--------------------------------------------

网友:
高手,出来吧????

网友:
查一下充电心片还有充放电电路吧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今天也碰到一样的机器,和你的毛病一样,估计是有些滤波电容漏电,不过现在还没有查出来,

网友: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  不会又是传说中的电容问题吧

网友:
慢慢量吧  保护隔离 小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