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0-02-26):
一台MEIYI 980B 19"显示器,开关键不起作用。拆开看了下,开关控制面板有三个电阻和一个发光二极管。断开电阻的一个脚,测出三个电阻的阻值和标称的相同。二极管也没问题。开关也是好的。装回去之后,现在开关可以了,能开机,关机了。但是现在稍微时间长一点的话,屏幕就会弹出一个“自动调整”的对话框,好像有个按了自动调整键一样。隔一段时间后消失,然后又跳出来。照基地前辈的说法可能是开关板电容失效了,但是此板并无电容。驱动板引到开关板那头,两个精密电阻后接两三极管,这个应该是开关和亮度调节的,还有两贴片电容,测量其 无短路。现在想请教各们前辈,该怎样查?

网友:
换那个标有  AUTO   的那个键

网友:
2# 小王良 键是好的,而且现在其它的键也不好用,有时还会出来好像是工厂模式那样的东西,不停闪。现在久了又不能开机了呢

网友:
2# 小王良  键是好的,而且现在其它的键也不好用,有时还会出来好像是工厂模式那样的东西,不停闪。现在久了又不能开机了呢
引用 网友A:

不动手你怎么知道好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拆了还是一样,只有怀疑驱动板上的电容了。只要接上开关板都会出现。

网友:
肯定是按键漏电了.

网友:
显示器修好了,确实是按键漏电。只不过不是AUTO键,是MENU键,一个一个的拆。最好才拆到MENU键。晕哦。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