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00 无显示!!!

楼主(2010-02-26):
今天修了个东芝M100开机无显,电流到0.48A不动了
测CPU供电0.95V不知道对不对,打内存上的数据线没有波形应该不跑码。
集成显卡,集成CPU。请问大家0.95V低吗?没有找到
也没有思路
cpu
显卡
cpu供电

网友:
看一下 CPU旁边的 电容

网友:
不低,你看看北桥。量一下

网友:
换个北桥看看

网友:
北桥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
北桥换了不行,就该换CPU了,没多大价值了

网友:
好像时钟部分有问题!

网友:
时钟测过了也正常,现在就是还没找到复位脚

网友:
收索下咱基地上的贴子,东芝M系列的有个通病,CPU旁边有个大电容,1200uF易坏,建议楼主去找到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