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D630的温度问题

楼主(2010-02-26):
大家都知道D620和D630显卡爱出问题,花屏或都是能加电屏不亮,只要加焊一下显卡就好了,但是我弄过好多,装上测试CPU温度平时50度左右,但是如果一运行大点的程序,比如一些小游戏(抢滩登陆,暴力摩托)CPU温度就会猛增,一般能达到90度,再大的程序就更别说了,不过显卡温度都很少超过80度,修过好多了,都是CPU温度高。不知道这正常不正常!大家有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呢?都来说说

网友:
CPU和显卡温度超70度是不正常的温度,要做好散热

网友:
将机器BIOS更新到最新版本可以提高风扇转动的频率可有效降低温度,必要时可以使用一个叫I8kfanGUI的软件辅助散热。

网友:
用锡片做导热片,做法方便可靠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供电或是短路。

网友:
4楼的这种做法肯定是不对的。

厂家不可能不改进自己的散热问题,也不会缺那么一点的铜管铜片钱,他们用软硅胶垫有他们的道理,所以不要误操作。

用软胶垫是因为风扇转动的时候会产生共振,如果用硬金属来直接贴片会把显卡上的晶体破坏掉。

不要问问什么CPU不用软胶垫,因为CPU晶体是加厚的,而显卡的晶体很薄。

网友:
做好散热,只要没别的毛病就行了。

网友:
这年头什么商家都是不诚信的!欺诈消费者是常有的事!!,要不怎么叫奸商呢!!

网友:
显卡做好了后续工作也要做全的,我发现那种类似海绵的散热垫片很好

网友:
4楼的这种做法肯定是不对的。

厂家不可能不改进自己的散热问题,也不会缺那么一点的铜管铜片钱,他们用软硅胶垫有他们的道理,所以不要误操作。

用软胶垫是因为风扇转动的时候会产生共振,如果用硬金属来直接贴 ...
引用 网友A:

DELL D630的显卡门设计缺陷,不是靠改进就能解决的,已经有好多高手自己用银片或者铜片修改了散热了。

网友(2010-03-30):
我店里的师傅经常用裁纸刀的刀片垫到显卡或者CPU上,刀片两面都要加硅脂

网友:
加金属片也是为了施加点外力,让BGA芯片尽可能延长脱焊时间,至于散热是不是会更好点,这一点不能保证

网友:
偶的630在xp下不用I8kfanGUI控制温度根本就用不了,重新安装了系统也一样,bios已最新,但win2003下却可以。

网友:
现在大家换了新芯片应该都加的铜片吧,不加的话用散热垫也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网友:
显卡上面加一个铜片

网友:
D610的也是这个问题   现在也只能加个铜片在用软件辅助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