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INTEl D945GPR SONY主板

楼主(2010-02-26):
奇怪的INTEl D945GPR SONY主板:
1 有时候开机正常,有时候有开不了机(不触发电源)
2 当不开机的时候用万用表测power针没有3.3v电压,此时(带电)使用电阻档测power针对地68欧姆
3 跑线路power脚经一个36欧姆电阻进南桥,难道南桥坏了?
4 但是如果能开机进系统又完全正常,这是IO(LPC47M182-NW)的问题吗?

网友:
当无法触发开机,量测南桥的电压是否出现。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南桥3.3V电压正常

网友:
南桥空焊?

网友:
检查一下实时时钟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
因为INTEL的I/O是易损件,可以先换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