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插小电源,上CPU都掉电

楼主(2010-02-26):
一片INTEL  775的板,型号忘了,82801GB的南桥,故障是上CPU掉电,我以为是CPU供电部分的问题.电源IC是RT8802A  还有一个20脚的驱动IC,把这两个一起换掉.查MOS都没问题,没换.    上CPU还是掉电.不上CPU,没CPU电压.但不掉电

后来,我发现不插小电源,上CPU都掉电   有没有同行碰到类似问题

网友:
能跑码吗,看看是CPU过了,找不到内存掉电吗

网友:
不跑码,CPU电压都没有,上CPU掉电的一瞬间,我用示波器看也没有CPU电压

网友:
估计是CPU短路了吧?换个CPU试试!

网友:
CPU是好的,我已换过CPU

网友:
用假负载试过吗?我怀疑是12V有短路

网友:
用假负载不掉,我测过12V没短

我上CPU后发现CPU M2 脚,就是thermtrip# ,这个脚是个热保护的脚,连南桥的,如果是低电平,就会掉电,热保护

不CPU时,此脚为高电平,上CPU,此脚为低电平,所以掉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拉低了,CPU是好的
CPU座是插针的,正面反面没发现异常,怀疑里面是不是有短路,于是去锡炉换了个脚座,还是一样
后来突然想到,我用的是双核,是不是不支持双核.但是板是945GZ 的板,应该是支持双核,而且,就算不支持,也不会掉电呵,顶多不跑码.
为了证实一下,我找来了一个单核的CPU,上上去.结果不掉电了.但是没有CPU电压.电源管理我都换过了.不会坏.而且我查了EN信号,是正常的.VID都为低电平.VID_SEL为低电平,根据RT8802A  datasheet 定义,此时VRD10.X模式,VID全低应该输出1.08V电压.对比好板,确实如此.
修到这里,懒得再换个RT8802A了,暂时扔到了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