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拿分了`小弟分不多`只能给那么点`

楼主(2010-02-26):
昂达N61G 主板`  单板测试 能开机`
上CPU、转一下就停` 上假负载也是一样`
或者是不插12V供电 ,上CPU  能开机` 但不跑码 FF
像是短路了` 我怎么也测不出来` 。。。、
测 : 供电场管是好的`。CPU电源管理芯片 是好的!
I/O 自己也换过了`
我发现` 问题    100% 在CPU 底坐附近出了问题```
首先```我把全板电容都换了` 所有场管都换了`  这样可以排除大家对真对一些常规的故障
17 楼的兄弟更 搞笑。。。  说了上负载2秒就掉电` 叫我怎么测核心供电电压??? 话
我把CPU座旁边的电容 场管全拆了下来` 。。。上真、假CPU 测 电容两脚导通。。。( 一只接地`也就是说对地短路了!~)
拿掉 CPU 才有 65欧 左右的对地`阻值

网友:
是很明显是U供电的保护了,如果确保场管和电容,电管都好的,那就是旁边的一些下元件,或者贴片电容有问题吧,细心点,先休息下,等心情平静下来了好好仔细检查吧,应该能搞定的

网友:
压桥试一下。

网友:
首先肯定断定是哪里短路了,你场管都换了,管理芯片也换了,你试下保险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打一下12V的阻值,查一下能用到12V的地方,比如75185什么的。

网友:
北桥打阻试下,换一个好一点的电源试下,很多电源会有轻载的情况.

网友:
打一下桥供电的对地阻值.如果短路.说明桥短路了

网友:
好像是桥虚焊,我也碰到过这样的,开机掉电。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明显是CPU供电部分的问题。建议更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测下桥的阻值

网友:
查看桥芯片供电电压,RT9202 RT9214容易烧毁

网友:
晕倒``` 压这压那的` 不小心好板子给压坏了` 幸好是拿来练手脚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