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TFT1780PS 技术问题

楼主(2010-02-26):
我有台冠杰的液晶,开机后显一下图像就黑了,我按开关,也是显一下图像就不显了,我是新手,怎么解决???
技术问题

网友:
看一下是 不是暗屏啊 是的 话就是高压 或者是 灯管了

网友:
从现象看是高压电路或是屏灯管,,,但这要开壳测量才能具体知道是那里有问题

网友:
高压的问题占70%灯管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