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学修电源,从那方面开始入手呢?

楼主(2010-02-26):
新手想学修电源,从那方面开始入手呢?

网友:
最基础的电压电流!并且还要对电源上面的电子元件了解,首先要知道电压是怎么从交流变成直流的,这个在电源上面是经常碰到的问题,这一块经常短路的!其它的就是电路了!这个我也还在研究当中!

网友:
认识各种元器件开始——测量判断其它好坏——元器件在电路图起作用.......

网友:
想学好修电源,论坛里有维修基础以及维修经验的帖子要认真细读,并下功夫研究,半年后你会有很多收获的!!我就是这么学的。有效果!

网友:
楼上的有QQ吗+我52052989大家学习下,也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