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换屏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0-02-27):
本人最近接收笔记本,基本上是换屏的!生意有了,可麻烦也来了,本人对屏了解不多,就前些天接了一台DELL A840的笔记本,客户把屏打烂了,要换屏,打开了屏壳,不知道怎么看屏型号!!!!真的很丢人(一个笔记本维修员)!后来另一个同事帮我搞定了,抄了屏型号打电话到华强北订了一张屏!结果拿回来一插晕倒!!!屏线接口不对?这下搞死人了,之前告诉我屏型号的那个同事也没注意这个!后来看了看屏接口是30针的!晕只能再去订一张了!!

通过次维修让我收了解到,换屏也不是一件容易事,也让我得出了一些问题请网友解答:

1屏型号有没有什么查看的方法?

2屏线接口有哪几种?怎么看是30针的还是其它针口的?

希望基地网友解答!本人谢了!

网友:
屏幕上面有一张纸贴在那里,就是型号。我知道的有30针的(稍微要宽一点),20针的屏幕接口。

网友:
如果屏还能看的话用软件everest看屏的型号

如果坏了 要拆出来看屏背面的型号 比如n141i3-L02等

有些屏是可以通用的。 需要什么样的屏可以咨询我!我会帮您解决!

网友:
主要有
14针插
20针插,20片插
30片插
30片插高频

网友:
换的屏时要看看屏背面的标签和接口,dell的屏有的还要换个码片,不换的话屏很暗的。

网友:
对的,dell机子有的还需要换码片不然不亮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