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有谁有下面8脚IC的PDF,431AC 或用什么可以替换

楼主(2010-02-27):
很老很老的一片显卡 GF440的
LM324的正向输入端连接这个IC    都无电压,在百度上查不到PDF 那位仁兄有的话请上传一下,或者是用什么替换,先谢谢了。

就是431AC的这个

网友:
记得这个东西我以前换过一个,不过我换的是一样的型号,好象也是一个稳压器,PDF我没有,你找个一样的换下看看。

网友:
稳压器 麻烦好好想想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线等

网友:
我当时也很奇怪记得,,,就到处找这个东西,后来就找个一样的换了,我记得好象是个2。5V的稳压器稳定后面的输出的。你再等等其他人的回复,我还是觉得是稳压器。

网友:
这是 431  线性稳压器  你搜索 tl431  明白原理 用3端的代换 也可以的

网友:
已经OK 谢谢几位了 确实是TL431

网友:
8# 漏网的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