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的主板,诊断卡从00到C1

楼主(2010-02-27):
815的主板,诊断卡从00到C1,有时开得了机有时开不了机,不稳定,请问一下高手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开不了机

网友:
看看内存供电
C1-C5内存不过

网友:
内存接触不良或是供电元件老化。

网友:
内存接触不良或供电,正常的吧北桥做下

网友:
内存供电,时钟,ad线测吧

网友:
有时正常,先换个电源试下。然后查下内存供电的滤波电容,外观看不出来换一下试试。可能是电容失容引起的供电不稳。

网友:
打内存的AD线是否正常可能是桥空焊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815主板。你先把主板上的大电容全部换了80%能搞定。。老主板了电容毛病多。810 815光换电容我都修好了N片了!

网友:
内存检测不过,多注意这部分

网友:
检测卡是显示内存不过,不过大半是北桥问题,往北桥加助焊剂再用热风枪吹,基本上会好

网友:
先检查内存电压吧, 也有可能是电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