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OC 9KLRC9 场可调调不满。

楼主(2010-02-27):
一台AOC 9KLRC9 场可调调不满。送来时屏幕缩到最小,我进工厂模式进行调试,行可以调满,但场调不满。二次电源才85v。求思路
电源

网友:
屏幕缩到最小是什么意思?有多小?二次电源是跟你的分辨率的变化而变化的。

网友:
明年
1024X768 X75 最小就是行场同时缩小 可菜单却是已经调到最大。进入工厂模式行可以调满,场就调不满

网友:
看一下场供电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我把场激励电阻从2000欧姆降到100欧姆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