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出频率范围!

楼主(2010-02-27):
显示器提示 超出频率范围!!!!!
刚作完系统,一不小心把分辨率调错,显示器立刻黑屏,黑屏 屏幕显示"超出频率范围"
那位先生能解决!!!!!!!!!!!!!!.
黑屏
电脑

网友:
一,主机没有设置好。二,可能是程序坏

网友:
启动起来按F8进入VGA模式调回来就行了。或者找个液晶显示器接上调一下在接回来

网友:
进按全模 式,试一下。

网友:
开机后 按F8 以VGA模式进入 就行了

网友:
开机 F8,带VGA的安全模式。
重新设置分辨率。

网友:
如果是三星的肯定是MC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