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灯管问题的红屏会是什么原因?求教!

楼主(2010-02-27):
今天拿到一台联想15寸液晶,型号为:L151,深圳群康科技OEM的,经检测后灯管正常,屏线也重新插拔了,请问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请教各位师傅了!
打开电源能正常显示LOGO(见图),进入桌面就出现偏红了(见图)。
不知为什么图传不上
桌面

网友:
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VGA线的 G B 信号断了 , 还有就是驱动板到屏的R信号没送出来

网友:
LOGO色彩正常,说明驱动板基本正常,二个可能:1、VGA接头中有G或B的信号没有送到驱动板;2、主机显卡的问题,作个代换试验就清楚了。

网友:
这款机器,信号线的可能性比较大,还有如果不是信号线照成的,那就进入工厂模式恢复一下试试

网友:
OK,试试先!!!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差分信息电阻 变大,会造成此种情况,一般差分电阻在100欧左右。

网友:
差分电阻变大该怎么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