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维修测量工具的使用

楼主(2010-02-27):
我是个新手啊,不是很懂,看笔记本维修论坛上面维修的本本都是上电测电流不是电压,请问一下测电流就万用表就可以还是要用电流表??

网友:
你修本本的话买个30V5A的可调电源就可以了 上面直接看到电流

网友:
可调电压不是当适配器使用吗?也可看本本触发时的电流啊?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