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开机电路

楼主(2010-02-27):
华擎BD711  845主板  开机IO为83627HF    开关针一针为5VSB过来的  一针接IO,绿线过来为3级管,一端接IO,另一端却不接地,而是过一个电阻,接到了LM324的7脚,此板故障为风扇转下就停,我下掉了MOS管,不插4PIN的小电源,任然如此,点一下转一下,不用重新插拔电源,触发时IO的跳变正常,但是一秒就停,没有思路了,也没有碰到过此开机电路的,求大家给个方法

网友:
感觉有点像保护了,看看cpu供电那块

网友:
强行触发看一下.有没有蕊片发汤.老办法仲有较.

网友:
强行开机很正常   没有发烫的地方,我没有插4PIN的小电源,应该与CPU供电没有关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