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恢复U盘已删除视频文件

楼主(2010-02-27):
请教论坛大侠们如何恢复U盘已删除和已格式化的视频文件?用一些数据恢复软件恢复的文件无法播放,请大家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
easyrecovery  下个这个软件试试

网友:
试了多个数据恢复软件,也包括这个,听别人说要用Winhex才有用,可这个不会用,不知小俊版主能不能出这方面的图解或视频教程。

网友:
使用数据恢复软件。如:EASYRECOVER 、RECOVERMYFILE等,建议使用格式化恢复方式。

网友:
使用数据恢复软件。如:EASYRECOVER 、RECOVERMYFILE等,建议使用格式化恢复方式。
引用 网友A:
这两款恢复工具用过,就是使用的格式化恢复方式做的,用暴风影音打开时提示打开失败、不是标准格式。

网友:
这款专门用于U盘恢复工具倒是没有用过,下载试试。谢谢!

网友:
同感啊, U盘里面删掉的MP4格式视频   数据找回来了 但是就是打不开。。。。也不知道怎么修复!!!

网友(2010-04-12):
用一些数据恢复软件恢复的文件无法播放
当然无法打开,格式不对,要看格式
第一可以问一下客户是什么方面的,隐私保密
第二可以用WINHEX或者字节分析软件察看文件头,确定是什么问题文件

网友:
LZ你可以试下U盘数据恢复大师、EasyRecovery Pro v6.10 汉化版、DataExplore数据恢复大师、超级数据恢复等软件试下。

网友:
也许文件是破坏了。尝试修复一下。

网友:
easyrecovery 这个软件  对视频文件的恢复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