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纯平显示器用一段时间屏幕就缩成一条亮线,如何解决?

楼主(2010-02-27):
联想17纯平显示器用一段时间屏幕就缩成一条亮线,如何解决?

网友:
场管部份看看啊,是场管没工作了

网友:
是水平的还是竖直的?前者场块虚焊了,后者是行高压不稳。你加焊一下场块。

网友:
找到板上的焊脚有圈的地方,也就是虚焊的地方。通通焊一趟。特别注意场部分。

网友:
拍下看能不能好。拍去会变化肯定是接触不好了。焊一下就好。

网友:
一般都是场块虚焊所致。

网友:
加焊问题解决

网友:
开始可以正常工作表示电路基本是 正常的,看一会才出现说明电路的 热稳定性不好,造成虚焊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开机测试时,用烙铁对怀疑的地方进行加热看是不是能加快故障重现,如果是那么重点检查场供电的滤波电容,还有就是场IC热稳定性差了,这个就需要代换,前者的 故障率比较高,如果拍一下可以正常就是虚焊的问题,怀疑的位置补焊,拍一下好了过一会又出现,并且图像只有上部分或者是 下部分,换场IC。这个是因为场输出多采用OCL电路坏其中路均造成这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