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硬盘有了坏道了,如何用MHDD修复?

楼主(2010-02-27):
请教硬盘维修师傅,手里有几块硬盘都有坏道。如何用MHDD/更好的坏道修复软件的详细方法。
在此先感谢了!

网友:
可以先用MHDD ERASE一下
不过太多的坏道和大面积得色块,MHDD是无能为力的

还得用PC3000有区别的来修
检查修复固件或开SF

网友:
修硬盘一般就是修复固件后开SF,MHDD或VCR主要是修前和修后测试用的。

网友:
哦,感谢楼上的回答。。。。看来硬盘上面还是很有学问的,呵呵。。。。

网友:
学问大了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还从来没修过硬盘,今天在这里潜了二小时,收获挺大!

网友:
如果是叉叉坏道过不去的用免费的效率源也可以过去  或者MHDD  F4的最后一项打开也行
如果好些红绿就用ERASE  MHDD的擦除功能 但是如果是固件就得考虑PCI 3000了 SF吧

网友:
网上有详细的教程

网友:
系统光盘里面自带的那个硬盘修复叫什么啊

网友:
超强工具集合_硬盘检测之标准MHDD,Victoria下载(附说明跟图文教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p;extra=&page=1

网友:
MHDD只能把坏道加到G表,G表溢出的话就没辄了

网友:
G表满了·可以到PC3000里面去转个P表

网友:
MHDD 效率源都用过。感觉没有用。感觉PC3000才是王道啊

网友:
MHdd 检测可以,修的话不太好

网友:
效率源,没有用?是你不会修吧,我一天修好几块,都是用效率源修好的

网友(2010-03-30):
还是用PC3000吧,找个是比较安全、可靠的

网友:
MHDD只能是简单的修复,没有更强捍的功能!要修复硬盘,要找更专业的工具才可以!

网友:
我用这个Victoria 4.3 Beta_绿色汉化特别版软件,在xp系统下修复了一块开不了机的硬盘,没修复前做移动硬盘都不行,现在可以了。网上有教程你百度一下

网友:
请问效率源维修笔记本硬盘的 时候,应该怎么弄?为什么我检测不到硬盘呢?

网友:
说得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网友:
我也学硬盘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