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5chinafix111不亮机故障

楼主(2010-02-27):
各位老大我这里有一台东芝M35chinafix111笔记本、现在开机后不亮机、开机电流为0.92A、手摸南桥没有温度、测量南桥旁有3.3V电压,请问各位老大此故障怎样维修、本人修笔记本很少、经验不足请指教?

网友:
插上测试卡看代码跑到多少?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插测试卡的地方

网友:
连PCI-E也没有吗?看电流电流为0.92A,大概是检内存或者是刚过内存,通常不过内存的电流都是在08左右,过了内存就该检显卡了,所以你着重查内存显卡电路!

网友:
把内存拿下来看看,内存过了没

网友:
如果内存过了就BGA显卡看一下

网友:
还是看一下芯片组,虚焊的可能较大。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这个机器应该是过了内存的、我把内存拿下电流就只有0.8A了,这个机器是集显机器、会不会是北桥问题、还有为什么南桥一点温度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