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P 6600GT 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0-02-27):
双敏AGP 6600GT 128M ddr3 核心1.2V 显存2.0V   mats全pass,但进系统就黑屏,于是加焊GPU,故障依旧,换板测,故障依旧,换晶振,故障依旧,电容全换,故障依旧 刷华硕AGP 6600GT的bios,故障依旧,无招了。。。。。。。

请问还有可能是地方可能有故障?

网友:
补充:已经试过把频率都降为300来试(原来是500  500*2),故障依旧

网友:
黑屏的时候测一下显存的供电 核心很有可能已经损坏了

网友:
黑屏是电压1.2 和2.0   ,可能真的是核心坏了。。。。。

网友:
降频TIMINGSET0-7 也的全该

网友:
新进展!今日换一台机试,主板是RS400主板,竟然进系统不黑屏!顺利装好驱动重启,正常!但测试软件在另一个硬盘,于是加了一个硬盘,结果进系统黑屏,拔下那个硬盘,又可以进系统了!原因可能出来了!电源功率不足!!电源为ATX 315 最大315W,估计电源功率不足了~~~但手头上没有更大的电源。。。。以前测的其他的AGP6600gt 都没有试过这样的情况,等我找到400w的电源再来报告!

网友:
焊核心试试..估计核心损坏

网友:
恩恩..那就可能是核心已经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