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帮我看看这是不是显存坏

楼主(2010-02-27):
又是一台Nc6230花屏 加焊显卡无效 由于是业余搞一下 正好没有锡珠了 所以不敢重做bga 我发现在开机就花屏 但我猛拍机子和用手使劲压显卡 屏幕的花屏规律也没什么变化 不会加重也不会死机当然也没有好转 前不久的时候只是玩游戏久了会花屏   现在进不了系统了 蓝屏 请教各位师傅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判定9成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本想按一下显存 但因为显存在另一块功能板下面压着 按不到!

网友:
显存的故障多数是线条状的故障!你的问题GPU出问题居多!

网友:
我的是满屏的字母乱跳还有就是彩色块块 没有线条

网友:
是GPU 的问题 不是显存!!做BGA 了 !加焊会好的

网友:
重做显卡把

网友:
重新植球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