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请问一下各位高手,阿尔法的路由支持哪一种类的网线

楼主(2010-02-27):
请问一下各位高手,阿尔法的路由支持哪一种类的网线??

网友:
你说的啥网络?
不通用的设备也不可能联网。
从物理层上来区分网线,只有10M,100M的网线。现在基本是5类或超5类线材。
没听说路由器会对网线有要求。

网友:
就是说有一种安全金卡用的那一种网线

网友:
网线有什么要求,,最多搞六类线去玩玩啊,,
接法还是一样的啊

网友:
6类接法,是怎么样

网友:
一般只支持双绞线

网友:
为什么阿尔法的一般只支持双绞线

网友:
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