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f40 期待高手指导下

楼主(2010-02-27):
隔离保护电压有跳变,,拿下8734的4R7电阻后,隔离保护正常,但是4R7的一段是主电压,一段还有1.3V ,而且拔下电源,这个1.3会慢慢变小。希望高手指导下

网友:
补充一下。8734换过,3V ,5V 电容换过

网友:
可能还是3m 5m的后级电压有问题,有jp断点的话断开试试

网友:
后面会不会是充电芯片的问题,发现电池接口上有1.4的电压

网友:
顶一下,怎么没人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