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945G声卡

楼主(2010-02-27):
自己有一块主板是技嘉945的   前两天声卡突然不认了   测供电  5V  有很好针脚有2.5V   在系统在就是不认  想换个芯片  型号是ALC886的现在手头了只有ALC880的芯片  可以代换吗?

网友:
买个声卡安上就行了,要效果买好的,要成本选择更多。

网友:
楼主不如插个PCI声卡既省事又经济

网友:
查两个芯片的PDF资料啊,看引脚定义看一样不咯,要不直接装上也不大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