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15寸纯平通电按下开关电源后响吱...吱...

楼主(2010-02-27):
EMC15寸纯平通电按下开关电源后响吱...吱...吱...响
直流300伏电路正常,高手帮指点一下,哪个电路问题。

网友:
先查下电源启动电路,测量到300V应该继续测量2次电源电压,

网友:
先看下负载部份吧!

网友:
哎呀,不小心把视频电路里的灯给弄出来了,好像放了气的声音。应该是显像管漏气了,废了

网友:
晕倒  又一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