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对付南桥老化晶振不起振 难开机另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0-02-27):
今天我也接到一块848主板不能开机碰晶振就可以启动换了io也不行。我在晶振一个脚上接一个106电阻到地可以开机正常使用。小投资大回报
解决方法

网友:
老大,真行,能不能讲这样做的原理?

网友:
只要接一个角就可以了吗
·····

网友:
应该是回流电阻阻值变大了,添一个是增加它的回流。如果在其它时钟,解码电路中这种情况多见。

网友:
今天来学习了,这几天有好几块这样的块,没修还给客户了,明天去实践一下.

网友:
关机后时钟还正常走吗

网友:
说不定是频率偏移,换晶振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