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天下HA-945PL不亮

楼主(2010-02-27):
我手里有一块新天下的945PL不亮,上CPU上电发现CPU很凉,估计CPU根本没供电,这个主板是4项供电,MOS用的是50N03,输入有12V电压,G级无电压,S级输出无电压,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312,还有一个是6012或6812或6612(第2个字符看不到),不知道是不是副电源管理芯片,但是这片子只有一个,请问我改怎么查啊,我是个新手,大哥们帮帮忙!!!

网友:
补充一下,CPU供电供2种型号MOS,50N03繖端都没电压,35N03 D级有12V

网友:
再补充一下?我查了ISL6312资料,发现5V电源电压有,PGGOOD信号引脚没电压。是不是这个IC坏了?摸着也不烫

网友:
是否有开启信号,如果有芯片可以试着换了,以排除这方面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