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键盘灯不断闪,并提示COMS检验错误。

楼主(2010-02-27):
开机键盘灯不断闪,并提示COMS检验错误,主要这板是个杂牌的。我没有找到合适的BIOS 。
注:我不安装BIOS芯片键盘灯一样的在闪,请问一下,这种情况会不会是别的地方引起的,我没有换过IO。如果换IO能搞定吗?
芯片

网友:
换IO应该搞不惦。

网友:
闪。。。。内存有问题通不过键盘灯也会闪。好多不能开机故障键盘灯都会闪!你的问题说得不清楚呀!

网友:
键盘电路里的排阻或排容短路也会出现此类问题。

网友:
只插键盘灯会闪,但把鼠标一起插上就不会闪。

网友:
刷一下COMS芯片测试一下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试,,我的就是键盘问题.......

网友:
你应该先测量一下键盘口的5V电压正常不,键盘口旁的排容先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