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表显示不清还有办法吗??

楼主(2010-02-27):
SANWA PS-8 数字表显示不清楚,可能是老化了。不知道还有办法吗??谢谢了。

特别是上边和下边。

老化的偏光膜。

更换偏光膜后,像新的一样。

网友:
这个种表是通过导电橡胶条来充当排线容易出问题,但是要搞好需要小心点,一般拆下在装上会出现缺很多笔画

网友:
很像没电的时候才会出现~~

网友:
可能是屏的导电胶条接触不好 弄下来清理一下再按上试试

网友:
应该是没有电吧,换电池看看

网友:
sadasdsad

没电或者外壳塑料表面老化模糊。
导电橡胶接触不好的可能会却数字笔画。
拆开这个表看一下,没有外壳是否清晰?

网友:
多谢。LS几位大哥的回复。电池是新换的,太阳能也有3.2V的电压输出。外壳塑料表面老化模糊,这个真的不好说。看图吧。

网友:
全部拆下 重新装过一次。

网友:
换偏光片看看.

网友:
这是什么表呀?没见过!
我用的是胜利的表,如果显示不好的话,一般电池都没电了

网友:
上面有型号,百度一下不就清楚了。肯定不是电池问题。

网友:
偏振片得换了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了。又有一个好表了。

网友:
很高手,很难想象去哪找这什么偏光片。

网友:
一般是導電膠接点不良中間有変色的話則是老化了

网友:
恭喜啊,原来是偏光片坏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