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300 奇怪故障 接硬盘就加电无显示 郁闷啊

楼主(2010-02-27):
DELL X300 客户拿来说加电无显示    后来拆了背槽的内存  也是加电无显示
这款主板集成有内存     拆开   拔了硬盘等   最小系统   正常了   反复试过  都可以
然后接上硬盘就加电无显   插测试卡  不跑码    接口加焊过   硬盘也换过试
还是一样
请问谁有遇到过?  或给点思路

网友:
应该看一下硬盘AD线,供电好像是正常

网友:
硬盘AD线?  怎么个看法?

网友:
检查一下硬盘的数据接口和控制信号,加焊南桥,换南桥试试

网友:
查硬盘接口处的阻值是否正常,在对照硬盘接口处看看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南桥。要不硬盘AD线短路有时候也会的。我台式机碰过这种情况,是硬盘坏了。本子还没有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南桥或者是硬盘的供电以及5m都要查一下

网友:
换硬盘试过了吗?

网友:
有换硬盘的排线试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