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上电开机的故障

楼主(2010-02-27):
【故障现象】一台电脑最近一接通电源就自行开机,有时莫名其妙地就开机了。
    【故障分析与处理】造成这种故障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
(1)首先检查电脑是否在BIOS设置中将定时开机功能设为了“Enabled”,这样电脑会在设定的时间自动开机。
(2)再检查电脑是否在BIOS设置项中开启了来电自动开机的功能,这时一插上交流电源,电脑便会自动启动。
(3)假如确认BIOS中已封闭了定时开机和来电自动开机功能,电脑仍是会自行开机,可以断定这是硬件故障引起的。引起自行开机的硬件故障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 = +5VSB电压低,使主板老是为低电平,这样不仅会自行开机,还可能关不掉。 = 电源本身的抗干扰能力差,交流电源接通瞬间产生的干扰使其主回路开始工作。这时只好换一个电源了。= 主板的PS-ON信号质量较差,在通电瞬间,该信号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的延时过长,主电源已经预备好了,而PS-ON信号仍旧很低,使ATX电源主回路误导通,导致自行开机。

网友:
绿线外接的三极管,电容那些元件如果坏造成短路拉低绿线,上电就会开机,并且关不了机也很常见

网友:
我没有遇到过5VSB偏低,造成自动上电触发的

网友:
只是分析了原因没说具体解决故障方法啊

网友:
我见过主板上开机键坏了自己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