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主板短路维修一例

楼主(2010-02-27):
维修到一片K8主板,故障是加电后诊断卡的灯闪一下后,当即熄灭,根据经验,这大部门都是由于供电有轻稍微短路路造成的,或是产生3VSB的场管被击穿5VSB供替3VSB(说明:VSB指待机电压,.即指插加电源未开机时就开始输出的电压,ATX的紫色线就是5VSB,3VSB是5VSB通过场管管转换过来的)再就是C场管跳线插反引起的。排除跳线及3VSB的方面后,量测ATX上3.3V,5V等电压的对地二极体值(说明:指对地阻值,即数字万用表打二极管档,红笔接地,黑笔接测试点丈量出来的值),发现3.3V的对地二极体值仅为135,这是不正常的,显著的偏小,于是查有3.3V输入的IC,换过网卡,时钟芯片,声卡,BIOS块等,仍是短路,这时预备重新做南桥,但溘然想到,是不是有的场管管短路了呢?于是查所有与3.3V有关的场管管,终于在内存槽下发现为DDR供电2.6V的两个3055底下已经出锡珠了,于是替代好的,加负载测后OK,此板修复

网友:
楼主这个弯大了,其实应该从简单以复杂,先判断简单的,不过也是一种经验

网友:
这样的故障比较好修,一般都能修复,恭喜Lz又有钱收。

网友:
理论是不错哦 在这里都是些维修专业人员看的 写的这么详细是给学徒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