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使用触摸板死机

楼主(2010-02-27):
ibm t60 使用触摸板死机 不接触摸板  键盘上的小红帽不能用 接上触摸板 开机不动 能进系统  对机器正常操作 就死机 ,插优盘都死机,触摸板已近换过 还是死机 ,请问如何修复,在线等待----感谢!!!!开机后正常操作!时间不长就死机, 开机不操作机器,正常  有时能听一会音乐, 有时不行,  当拿掉触摸板 开机用外置鼠标 怎么玩都不死机!  手上也没有代换的芯片!也不敢冒然动手,那位高人指点一下啊,感谢,新手不敢乱动

网友:
[求助中] ibm t60 使用触摸板死机
ibm
ibm t60 使用触摸板死机 不接触摸板  键盘上的小红帽不能用 接上触摸板 开机不动 能进系统  对机器正常操作 就死机 ,插优盘都死机,触摸板已近换过 还是死机 ,请问如何修复,在线等待----感谢!!!!求助中

网友:
换南桥试试吧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
不是灌胶了 焊南桥有用么! 我对笔记本不太熟悉啊!!

网友:
插USB接口死机,多半是南桥出问题了,还有一个问题,我记得触摸板是开机芯片管理的吧,不知有错没有?

网友:
因为能正常进系统,感觉不像是南桥的事,换一下IO试一下为好

网友:
不好意思 !没敢拆开主板! 换一下IO试一下  不知道IO在什么地方 是什么型号! 请指教啊!

网友:
H8 TB PMH三个芯片相当于别的机器上一个IO

网友: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啊!兄弟! 感谢

网友:
打下usb的阻值看看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一般IBM笔记本上有3个芯片,有标示H8。。。。和IBM,标示的,还有一个是PMH,这3个芯片一般是控制开机和键盘扫描等,可以换着测试一下,先换H8,然后再换其他2个看看能不能好

网友:
你先测一下USB数据阻值看看

网友:
usb 正常值是多少呢!新手从头学起还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