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n60可以和ssp2n60b这2个场管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0-02-27):
如题: 我查了PDF的资料··SSP2N60B也是600V的
有一个电源的2N60坏了··所以请问i下··SSP2N60B是和2N6O一样的吗?
资料

网友:
生产的厂家不同,型号可能不同,只要参数符合要求,就可以代用。后缀字母相同,可以代用。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就是生产的厂家不一样罢了。

网友:
可以代用!

网友:
只要参数相同,就可代用。

网友:
代换成功···
参数是一样的··只是生产厂家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