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10开机黑屏

楼主(2010-02-27):
DELL1310开机黑屏 有一长二短的报警 ,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 黑屏没有显示. 我是新手.对电路部分不了解.我测了高压条上红色电压是19.9V .请教维修思路

网友:
换个屏看一下如果换的屏也是同样那就是主板的显卡出了问题,如过换的屏是好的那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忘记说了这款本是集成显卡的

网友:
好像是显卡的报错声音 集显的话就是北桥

网友:
先清bios
再外接看看

网友:
测灯管吧。再测屏线和高压板,如果外接不花集成的显卡很少出显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接外接显示器看是不是花屏,基本都是显卡BGA

网友:
是啊 报警了还能进系统啊  你外接过吗

网友:
外接不显示..但能听到WINDOWS进系统时的音乐声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报警进不来系统吧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重做植珠,如果是8400显卡要换一块

网友:
直接换板,比较好点呀

网友:
显卡的问题多些

网友:
戴尔的机器有一个功能键,你按D+POWER开机,如果屏幕颜色测试正常说明屏是好的,如果显示不正常可以考虑交换屏幕测试。或者接外显看看现象。

网友:
桥的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重新做一下

网友:
按D+power键开机,如果颜色测试正常说明LCD没有问题,如果颜色测试未通过就交换屏幕测试一下,如果通过就将北桥做一下BGA。

网友:
请重新做桥就OK。

网友:
可能是显卡虚焊了,加焊一下

网友:
显卡有问题,加焊一下

网友:
集成的桥,应该是虚焊了,重置,或者加焊,就好了

网友:
先看下内存槽有没有虚焊的?换个内存看看,在加焊下北桥,不过这965的桥很少出问题的。

网友:
显卡报警啊  加焊一下

网友:
重新做显卡吧,修过几个这样的了